CAD打开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7-10-30):
为什么我打开CAD 命令行显示正在重生成模型就卡住不动了,只有用任务管理器关掉,卸载重新下载安装也没用。有大神指导怎么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A:
此问题在04版以后都有,不用担心,大多数情况下(中病毒另当别论),请先排除你的系统没有中毒而且你的CAD程序文件并没有问题 :其原因是,每次打开程序,它默认会自动联网,以检查发行商证书状态,时间大约1分钟,太漫长,你以为卡住假死了,只能强行kill的进程,嘿嘿下次启动依旧。其实等个1分钟,它也就正常了。

解决办法两种:
1、在IE高级选项中,勾掉“检查发行商的证书是否吊销”这个选项即可(推荐)。

2、通过关闭网络连接或防火墙阻止AutoCAD程序访问网络,局域网也不行哦。所以呢,单机不联网的机器就么得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在04版以后都有,不用担心,大多数情况下(中病毒另当别论),请先排除你的系统没有中毒而且你的CAD ...

这个试过了,百度能搜到的方法都试过了,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在04版以后都有,不用担心,大多数情况下(中病毒另当别论),请先排除你的系统没有中毒而且你的CAD ...

不知道是不是中毒,但杀毒软件杀不出毒

楼主:
还有大神知道其他解决办法吗?都搞半天了,真心累~~

网友:
你是打开文件卡吗   试一下先打开软件  把捕捉关掉  再从文件里打开你要用的图纸

网友A:
或者打开时按下esc  中断工具栏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打开时按下esc  中断工具栏加载

都试过了,都没用

网友:
都试过了没用,那你装个04或者07版试试?

网友:
是不是图档有隐藏图层,图档内存太大,电脑配置跟不上啊。(PS:个人愚见)

网友:
重装系统大发。再不行就是电脑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