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脂器都可以用在什么设备上,可以加黄油,润滑油吗?

楼主(2017-10-30):
加脂器都可以用在什么设备上,可以加黄油,润滑油吗?

网友A:
你指的加脂器不知道行不行,但普通的定量润滑泵是打不了黄油的,特别是管路稍微一长,由于粘度高压力完全不够,能把尼龙管推出接头,亲身经历。
至于可以用在什么设备上,你广告都打出来了,不如就自己说说吧!

网友:
有专用的黄油分配泵

网友:
食品行业,比如蛋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加脂器不知道行不行,但普通的定量润滑泵是打不了黄油的,特别是管路稍微一长,由于粘度高压力完全不 ...

或许他们自己的设备没有自动润滑系统啊,

网友:
机床卡盘上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