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排线装置的缠绕器

楼主(2017-10-30):
   我需要设计一台在管子上缠布的机器,要求借助管子自转缠绕布所产生的拉力,带动布盘左右往复运动。往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资历浅,没能懂您的意图!

网友:
你最起码画个草图大家帮你研究下

网友:
有图才会有真像

网友:
是这样的机构吗

网友B:
布盘装在丝杠螺母上
或者管子与布盘的轴是不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历浅,没能懂您的意图!

                                                                                                    如图 芯管转动 把布缠到黑色胶管上去,看视频应该是布的拉力带动下面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盘装在丝杠螺母上
或者管子与布盘的轴是不平行的。

那样布就不能来回的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