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传动 请分析轴承

楼主(2017-10-30):
大家看一下这个装配图,已知的是中间的轴是转动的,链轮也是转动的。分析一下1,2,3,4个轴承的作用,轴承转内圈还是外圈?
以及轴承怎么定位的?

楼主:
双转动,请分析轴承

1.  轴承1 内侧的轴旋转,因此可以推出轴承1内圈转动?   轴承1外圈筒体也转动,能否推导出轴承1外圈也转动?
2.  图中1???处的轴套起什么作用?  它跟着轴一起旋转,轴承1的内圈也旋转。轴套和轴承1的内圈会有相对运动吗?
3.  图中2???处的筒体套跟轴承2衔接处弄个阶梯何作用?
4. 图中3???处的盖板压在了轴承2的外圈端面上,因此能否推导出轴承2的外圈不转动?

网友:
1,2,3,4个轴承
我看了一下,有2个动作转动,要么是速度不一样,要么是正反转,中心轴转,同时链轮带动链轮轴转.
轴承1内外圈都转,内圈在圆螺母的作用下顶住和轴承4一起限制了中心轴的上下移动,受轴的负载。
轴承2 外圈不转,外圈受蓝色盖限制,向上的移动被限制死,
轴承3 外圈不转,外圈受中蓝色盖限制,向下的移动被限制死,
轴承4 左右同一
有点乱      图看不见整体,不知道它要怎么动,感觉轴向限制重复
判断用深沟球轴承做负载,机构受力并不重

网友:
轴承内圈相对于“轴”粘在一起
轴承外圈相对于“套”沾在一起

网友:
基本上,关于轴承的运动,你都说对了。当然,严格来说,分析物体的运动要先选好参考坐标系。这里默认2、3轴承的外圈是固定的。
至于你问的其它结构上的问题,都是和轴承定位有关,为了防止轴承在轴或轴套里沿轴向发生位移。

网友:
感觉问题3描述错误

网友:
这个简单啊,都是轴向定位,中间有轴套定位,两端有轴用挡圈

网友:
相同的问题发两遍贴啊

网友:
2,3转内圈,1,4内外圈都转动,轴向固定有定位套啊

网友:
你把辊子(轴+内轴承+辊筒)看成一个工件,跟外面的轴承配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