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焊接符号是啥意思

楼主(2017-10-30):
老司机帮忙看看如下所示的焊接标注。

网友:
角焊缝,宽度6MM,25-160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国外的图纸自己看

网友B:
25-160表示焊25空160断续焊。

网友(点评):
老美的图纸,断续焊的数字含义和国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图纸自己看

真全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这种了啦,角焊缝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160表示焊25空160断续焊。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160表示焊25空160断续焊。

6条焊缝,每条长25,相邻焊缝间距160.

再请教下,3是指角焊缝直角边的长度吗?

网友B:
看全图,是不是3处,,,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全图,是不是3处,,,猜的。

6处,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焊缝数量。

有关这个焊接标识的全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160表示焊25空160断续焊。

补一个AWS焊缝符号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