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如何高效去除毛刺

楼主(2017-10-30):
我公司现在批量生产一种工件,内孔有内花键,内花键是用卧式拉床拉出的,我公司没有立式拉床。内花键拉完后再进行精车加工,内花键部位在长度上大约还留有0.70mm的
加工余量,这样在车完后内花键会呛起来很多毛刺,具体如图:
图一为未精车前图片,此时已经拉完花键,但没有毛刺
图二为精车后图片
图三为精车后花键部位图片,齿部毛刺清晰可见
现在我们采用是用人工使用三角锉去除毛刺,费时费力
现在寻求高效省力的方法如何去除毛刺
望论坛高手指点!

网友:
在光平面的时候里面放一段滑配的花键轴,高转速少吃量,尺寸到后位把轴拉几下把毛刺拉出,再用砂纸打掉毛刺下机车。   然后同样用那根花键轴低于平面0.2mm~0.5mm,用喷砂工艺把锋口倒掉,如果影响表面的话,可以做一片跟花键孔一样大的薄片挡一下,套倒0.3~0.5X45度角。

网友A:
从内往外车要好很多

网友(点评):
从内往外车的话,最大一圈毛刺应该基本没有,其他地方差不多,除非车头轴反转拉一把应该好一点。

网友(点评):
不管怎么车都会有毛刺,从口部向根部车毛刺是小一点。

网友:
大家讨论下机械加工毛刺如何去除
http://www.cmiw.cn/thread-352097-1-1.html

网友B:
人工去除毛刺的效果也一般啊,明显看到还有好多

网友C:
喷砂处理,效果比较好

网友D:
工序的排布有问题,重新拟定一个吧

网友:
有一种设备,很多针在磁力作用下撞击毛刺,你看下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内往外车要好很多

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点评):
找个带孔的水果削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去除毛刺的效果也一般啊,明显看到还有好多

图片上这个还没有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砂处理,效果比较好

喷砂不可行,喷砂会喷出伤,粗糙度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序的排布有问题,重新拟定一个吧

麻烦你给研究一下重新制定个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解法。

不可行

网友:
最后可以增加一道推孔工艺,既矫正了因热处理带来的齿型变形,又能把毛刺清除掉!

网友:
气动锉刀

网友F:
可以上加工中心铣一下,还漂亮还规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砂不可行,喷砂会喷出伤,粗糙度有要求

不能喷砂,可以考虑使用化学的方法去除吧

网友:
用抛光轮轻微在端面转下

网友:
手持曲线锯改一改

网友:
精车之后通过抛丸处理或者磨粒抛光技术将毛刺去除

网友G:
是否考虑在拉花键之前安排一次粗车把倒角加工好,再去拉花键,精车(倒角处不需要车了)

网友:
量大买个倒角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加工中心铣一下,还漂亮还规矩。

成本呢。。。不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成本呢。。。不要了?

现在加工中心比人工成本那个便宜呀!一次能干很多件呀!就是到个小角度0.5mm量能用多长时间。本人感觉还是上加工中心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加工中心比人工成本那个便宜呀!一次能干很多件呀!就是到个小角度0.5mm量能用多长时间。本人感觉还 ...

加工中心一个班800块。。。一个人工也需要200块吧一个班,1000块钱一个班,时间都浪费在装卸一个班能干多少?这种修毛刺的找两个女的干不比加工中心强

网友H:
毛刺感觉不大,用钢丝轮抛不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中心一个班800块。。。一个人工也需要200块吧一个班,1000块钱一个班,时间都浪费在装卸一个班能干多 ...

你说的对,我现在用的一个女工一天可以锉200件,一天80元
要用加工中干那别赚钱了,算上装卸活,可能还不如人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毛刺感觉不大,用钢丝轮抛不掉吗

你的思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考虑在拉花键之前安排一次粗车把倒角加工好,再去拉花键,精车(倒角处不需要车了)

所有的回复中,只有你这个还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现在用的一个女工一天可以锉200件,一天80元
要用加工中干那别赚钱了,算上装卸活,可能还 ...

你那里人工好便宜

网友:
不知道超声波行不行,我们设备上的铜管钻孔后会有毛刺跟铜屑残留,我们用过;但总的来说还是化学的好,就是麻烦点

网友:
磨粒流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高压水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