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如何选型

楼主(2017-10-30):
       请教一下大家图示无油衬套中的,直接的铜套,开口型的自润滑衬套,还有带石墨润滑的衬套这三种衬套如何选型,第二种为什么带开口??万分感谢

请简单扼要的说出要点就行。

网友:
带开口是和普通的衬套一个意思,可缩口装入较小孔内不需要额外的固定机构。如弹性圆柱销,这种一般用在空间狭小受力不大的地方

网友:
正真称得上无油衬套的就只有第一种

网友:
   没研究过,几年前买过镶石墨的。

网友:
用在不方便润滑的地方,相当于一个套加油口,其实本身是耐磨材料

网友:
薄型的才开口吧

网友:
石墨铜套才有自润滑作用,里面的石墨会慢慢渗出来

网友:
既然是轴承,那么就要考虑载荷 转速 受力情况 工作温度等
不同的形式,只是针对不同的工况和需求而已
找本米思米的样本,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点评):
自己去翻书看,大家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些说的都是错的,误人子弟

网友:
看看米思米的书,里面有介绍。
提醒你两点:
1、能用标准的就用标准的,价格上会便宜很多。(衬套规格很多,非标准的价格相差非常大)
2、带石墨的是自润滑形式,但是不能粘油,纯铜的可以粘油。

网友(2019-05-27):
无油衬套只是一个叫法,有不同的材质和结构。
具体还是要看您实际的使用工况,比如线速度,载荷,工作环境的温度,对寿命的要求。
我们有高强度铜合金基体镶嵌石墨的,这种衬套自润滑免维护,耐磨性好,寿命长。
还有一种是基体为低碳钢,中间烧结球形青铜层,内壁烧结聚四氟乙烯(PTFE)的,这种产品体积小,可无油自润滑,但对使用环境要求高,不能有粉尘,且耐磨性不如铜合金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