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模型上显示贴图?

楼主(2017-10-30):
我用的是sw2016,请问各位怎样能是我在模型上显示贴图?谢谢

网友A:
1.在任务窗格中,选择外观、布景和贴图
2.将贴图拖动到模型实体,如面或曲面.

网友(点评):
显示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任务窗格中,选择外观、布景和贴图
2.将贴图拖动到模型实体,如面或曲面.

任务窗中没有布景与贴图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任务窗格中,选择外观、布景和贴图
2.将贴图拖动到模型实体,如面或曲面.

能帮我具体讲讲吗?谢谢

网友:
要浮动任务窗格,通过标题栏将之拖动到图形区域。

网友:
在图形区域以上或以下的边界中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或清除任务窗格。

网友B:
贴图与外观是两回事,楼主不要搞混了。
贴图也与什么渲染插件一点没有,拜托青瓜蛋子不要再出来骗积分了。

help.solidworks.com/2013/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sldworks/r_appearances_scenes_and_decals_tab.htm
这是solidworks在线帮助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与外观是两回事,楼主不要搞混了。
贴图也与什么渲染插件一点没有,拜托青瓜蛋子不要再出来骗积分了。 ...

真是有点奇怪,我在办公室电脑中,应用贴图很方便就显示了,但在家里电脑中却不能显示,SW版本相同(同一张盘安装),唯一不同的是,办公室电脑系统是WIN7,家庭电脑系统是W8.1,难道这也与安装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