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贴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7-10-30):
我使用的是SW2016版本,请教各位,怎样操作才能在模型上显示贴图?

网友A:
单击 PhotoView 360 ---- 编辑贴图---在 PropertyManager 中单击浏览.

网友(点评):
PropertyManager 里没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击 PhotoView 360 ---- 编辑贴图---在 PropertyManager 中单击浏览.

模型图上显示不出来,渲染也显示不出来,能教教吗?谢谢

网友:
PhotoView 360 是一个 SolidWorks 插件。

网友:
在右边的任务窗格中

网友:
打开模型后,单击 工具 > 插件 ,然后添加 PhotoView 3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图上显示不出来,渲染也显示不出来,能教教吗?谢谢

  • 在 PhotoView 中,通常需要使用其他照明措施来照亮模型中的封闭空间。

  • 在关闭光源时,,您可以使用布景所提供的逼真光源,该光源通常足够进行渲染

网友(点评):
我有一台电脑能贴,但有台电脑却不能贴,安装版本是同一个,郁闷。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贴图必须用photoview360渲染插件的。

网友:
7楼靠谱

网友:
二楼正解,亲测有效

网友:
用草图贴图片,具体方法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在 PhotoView 中,通常需要使用其他照明措施来照亮模型中的封闭空间。

  • 在关闭光源时,,您可 ...
  •
    电脑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