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修理

楼主(2017-10-30):
陕西汉中机床厂的外圆磨床动力头上的皮带轮怎么拆

网友:
1,先拆掉皮带防护罩。
2,拆掉端头锁紧螺母。
3,拉出皮带轮。
虽然外圆磨的结构都类似但你最好说出型号,我说的是M1342

网友(点评):
磨头偏心套筒紧定丝松掉,转一定角度,里面皮带好更换

网友:
对啊,找找说明书一类的,你自己修肯定是出保了

网友:
先要把主轴拆掉

网友:
用拔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