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偶的单位是牛顿*米吗?那力偶矩的单位又是什么?

楼主(2017-10-30):
力偶的单位是牛顿*米吗?那力偶矩的单位又是什么?

网友:
理论力学上有详解,多看书

网友:
作用在同一刚体上的两力偶,如果力偶矩矢相等,则两力偶等效。
上面这段话说明不研究力偶矩矢,单纯谈论力偶没意义。

网友:
先理解一下什么是力偶。就清楚你的问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力偶只是个概念,不计量,没有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