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圈滚针轴承可以和轴发生轴向移动吗?

楼主(2017-10-31):
就是穿在里面的轴任意的轴向移动。那么轴的公差怎么选取?

网友:
转动时最好不要移动吧

网友(点评):
恩,想静止的时候轴向移动。

网友(点评):
NSK手册上看到是h6.

网友:
这东西不是这么玩的!

你可以这样玩,不过代价是牺牲轴承的寿命。

想想吧,本来载荷由一多半滚针分担,但你现在轴搞细了,那么可能只有三五个滚针分担载荷。

就好比一根圆木,五个人抗能走100米, 一个分抗分分钟压断腰。

网友A:
上面的都是答非所问。

楼主上的图是冲压外圈满装滚针型滚针轴承,该轴承一般用在承受径向载荷的场合,轴相对旋转,楼主非要轴在里面轴向移动,个人认为轴向窜动距离不大的话是没问题的,径向载荷较大时不要轴向移动。
与之配合的轴的公差各大轴承企业都有推荐。可以参照SKF、NSK等样本。

带保持架滚针套的推荐配合
使用条件               轴Fw<=50        轴Fw>50        孔
高精度                     js5                   h5                G6
一般条件                  h5                   g5                G6
高温或轴挠曲大        f6                    f6                  G6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推荐配合
使用条件               轴                  钢制、铸铁外壳孔
内圈旋转               h6                      N7
外圈旋转               f6                      R7

网友:
轴承样本上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都是答非所问。

楼主上的图是冲压外圈满装滚针型滚针轴承,该轴承一般用在承受径向载荷的场合,轴 ...

我们的设备好像波轮洗衣机,想根据需求调整波轮的高度。轴向移动的时候轴成竖直方向,而且设备停止,径向载荷基本可以忽略。

以上条件的话轴向移动可以多少?比如滚针长度=a,那可移动距离=?*a

比如内径55、外径63的,我们想轴向移动50mm可否?

网友:
轴向移动的时候轴成竖直方向,而且设备停止,径向载荷基本可以忽略。

那就是说,轴承只是在轴的轴向不同部位工作,只要轴给轴承的滚道面足够长,移动多少都是没问题的呀。
轴向移动了,需要考虑轴上力的支承点发生变化,悬臂轴尤其要注意。

网友:
上手册应该都有吧

网友(2021-11-15):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设备好像波轮洗衣机,想根据需求调整波轮的高度。轴向移动的时候轴成竖直方向,而且设备停止,径向 ...

你好的最后怎么做的既可以旋转又可以轴向运动

网友:
我觉得在不考虑影响寿命的前提下是可以实现的,毕竟轴承运转是需要游隙的,当然预载的情况另当别论。你可以找一根直线光轴试一下,应该会很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