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碳纤维加工的技术

楼主(2017-10-31):
请问各位大侠接触过碳纤维加工吗?现有一个骨架与支腿,之前用的铝材做,现在准备用碳纤维做,这样改的话,设计上需做改动吗?

网友:
碳纤维一般是模具成型,零件模型肯定是不一样的。可在制作过程中镶嵌其他结构材料。

网友A:
做好模型,然后和玻璃纤维一样用喷枪喷?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How it's made里看到过玻璃纤维的游艇怎么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模型,然后和玻璃纤维一样用喷枪喷?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How it's made里看到过玻璃纤维的游艇怎么加工的 ...

现在国内大多都是手工铺的,再进热压罐成型的

网友:
没有具体图纸,不敢发表言论。建议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碳纤维的工艺,只需要知道最简单的原理就行了,十几分钟的事。

楼主:
想请问,我现在有一批要做,找不到厂家,有没有谁在做这行的啊

网友:
来常州啊,一堆

网友(2019-11-07):
碳纤维机加工要注意什么

网友:
零件模型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