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原则加工求助

楼主(2017-10-31):
       我司有一个工件,材质HT200,孔直径60,+0.011/0.03,该孔为盲孔,孔深25,孔底部刀尖半径不大于0.5,目前在立车加工,才用三角刀片,高速钢20刀杆,悬神长度35,粗糙度目测1.6-2.5之间吧,由于孔有包容原则要求,在三坐标上才用扫描的方式检测,目前测量的圆度在0.008-0.012(大概扫了160个点),评价最大最小值就太吓人了,在0.015-0.023之间。这个明显超出了公差,曾经试着改变装夹得方式,(320外圆做在圆度0.025,目前做到0.01,平面度也做到了0.01,但是孔的包容原则没有变化),分析可能与机床的回转精度有一定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工件的材质,刀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低转速高转速都试过了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夹持的是外圆,有不能夹持力度太大,目前内孔300-600转都试过了,各位网友有做过类似工件的吗?可否赐教一下,交流一下加工的经验。(我们的设备是韩国的立车)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工件材质和形状有点关系的,加工铸铁的应力还是要关注的,你可以留点余量,然后放置一晚上然后再加工。或者把以加工的,过个1-2再测量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应用包容原则允许最大圆度公差为0.019,孔不算深,应该能保证的。孔周围有没有减弱强度的结构,应力变形所致。
最大内接圆法和最小内接圆法评价结果偏大,试试用最小区域法评价(这个最好和客户沟通好,使用一样的方法否则会验收不过)。

网友C:
孔直径60,+0.011/0.03,这本身就不是立车正常的干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直径60,+0.011/0.03,这本身就不是立车正常的干活啊

六级的精度,还可以了,就是包容原则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怎么还可以,立车经济精度8-10级,粗粗度3.2.再高就是靠新、精、费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工件材质和形状有点关系的,加工铸铁的应力还是要关注的,你可以留点余量,然后放置一晚上然后再 ...

粗加工后,留1毫米余量,放置了1天,由于三抓夹毛坯,不敢留太大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包容原则允许最大圆度公差为0.019,孔不算深,应该能保证的。孔周围有没有减弱强度的结构,应力变形所 ...

0.005的应力变形很难消除,有什么好的办法?客户要求交货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包容原则允许最大圆度公差为0.019,孔不算深,应该能保证的。孔周围有没有减弱强度的结构,应力变形所 ...

其实就是让这个评价方法难倒我了,范围太大,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包容原则允许最大圆度公差为0.019,孔不算深,应该能保证的。孔周围有没有减弱强度的结构,应力变形所 ...

刚性比较好,而且与装夹外援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必须采用包容要求,通过孔和轴各自遵守的最大实体边界来保证配合性质,不会因孔和轴的形状误差的影响而产生过盈。

网友:
三座标的评价方法会决定楼主的工件是否通过验收的,做好和客户确认一下,改变一下评价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性比较好,而且与装夹外援应该没有影响

如果不是装夹应力和加工应力的影响,刀杆悬伸也不算长,精车留量不大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镗孔时Z向支撑面和孔的垂直问题测圆度时量的有可能是个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装夹应力和加工应力的影响,刀杆悬伸也不算长,精车留量不大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镗孔时Z向支撑面 ...

这个有考虑,怕有变形影响,单在孔上建得坐标系,有差别,经过调整加工的顺序,影响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考虑,怕有变形影响,单在孔上建得坐标系,有差别,经过调整加工的顺序,影响不大了,

如果工装、刀具、切削参数、检测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只能是设备因素了。立车主轴孔用检验棒校准一下,看是多少。标准的一般300mm处跳动不超过0.012(印象中的数据,可能不准确不会差太多)。

网友D:
夹外圆让后精车,放松后圆度肯定有变化,保证不了每个工件的夹紧力都很精准吧,能否改变设计做个T形状工件,改变装夹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外圆让后精车,放松后圆度肯定有变化,保证不了每个工件的夹紧力都很精准吧,能否改变设计做个T形状工件 ...

客户要求很苛刻,根本没有改变的余地,目前变形已经控制的很小了,已经属于比较理想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