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接头如何去除毛边,飞边?

楼主(2017-10-31):
如题,像下图这种零部件怎么去除注塑后接头处的毛边,以及里面的飞边。目前是手工去毛边,有什么类似的机构可以用在流水线上,实现自动化呢?

零件一

零件一

网友A:
用超声波,原理跟清洗眼镜,洗碗差不多
你找家超声波厂家问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原理跟清洗眼镜,洗碗差不多
你找家超声波厂家问问好了

多谢大侠!我先去看看超声波的厂家再来讨论,你有相关厂家推荐的么?

网友(点评):
没,随便搜搜国内的好了,国外厂家估计你也用不上

楼主:
请问你懂的这方面的机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原理跟清洗眼镜,洗碗差不多
你找家超声波厂家问问好了

如果想要做成自动化的话用这个怎么去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做成自动化的话用这个怎么去实现呢?

这个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要有经验才好实施
1. 用注塑机械手从注塑模具里拿出来
2. 中间机械手/非标机构接过来,再放到超声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要有经验才好实施
1. 用注塑机械手从注塑模具里拿出来
2. 中间机械手/非标机 ...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用机械式去除毛边,但是做起来肯定比你这个想法更复杂。你说的也太简单,单单放进去怎么弄出来也是个问题,因为我刚刚看了这种设备时间会久一点,3-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用机械式去除毛边,但是做起来肯定比你这个想法更复杂。你说的也太简单,单单放进去怎么 ...

那是因为说复杂了你也搞不懂,你找专业人做,机械其实很简单,取放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
关键还是模具!适度调节注塑机压力和速度!如果修理毛刺的话还是人工用刀具修理!

网友B:
人工还是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还是比较靠谱

想做成自动化的,因为这个光洁度要求并不高,一展刀锋大侠说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囿于没这方面的经验,不懂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C:
这图片太模糊了,没看到飞边在哪里,毛边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用水来土掩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片太模糊了,没看到飞边在哪里,毛边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用水来土掩的方法呢?

其实并不多,就是一些细微的,人工的话也就是简单用刀刮一下就OK,现在还是没想出好的方案,不知大侠是否有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引起毛边,跟模具和注塑工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并不多,就是一些细微的,人工的话也就是简单用刀刮一下就OK,现在还是没想出好的方案,不知大侠是否 ...

是的,您意思就是改善工艺,我也知道,但也存在改善工艺后,还是会有,所以就不是工艺的问题。
既然工艺解决不了,我想寻求其他方法,不知大侠可有良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您意思就是改善工艺,我也知道,但也存在改善工艺后,还是会有,所以就不是工艺的问题。
既然工艺 ...

因为看不清楚图片,产品出现飞边哪个位置,分型面、进料口、顶针处、镶件碰穿处?做了30年注射模具,出现飞边80%的问题在于模具。

网友:
新手来吸收经验了

网友(2018-06-29):
有个野路子,能不能火炬烤一下,短暂时间,毛刺就没了。时间要靠实践控制了

网友(2018-08-31):
不知道你的零件对表面要求高不,我们之前用喷砂机,可以给注塑件去掉工件毛刺。

网友:
超声波贵,用热风枪吹毛刺飞边便宜。做过类似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