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转动需要多大的扭矩

楼主(2017-10-31):
如图,一个圆盘直径1000MM,圆盘上有6个固定在圆盘上的圆柱,圆柱均匀分布,圆柱的轴线到圆盘中心轴的距离是400MM,圆柱的每个质量是30KG,圆盘的厚度是8MM的Q235,如果驱动圆盘的中心轴,使圆盘转动,怎么计算需要多大的扭矩?不考虑摩擦。

网友A:
目前也在算电机扭矩,是翻转台的那种,要驱动60吨的电机,求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怎么翻转?可以考虑油缸吗?

网友:
轴承的摩擦力

网友:
百度一下,会明白的。

网友B:
以前论坛有个大神发过一个这种计算的EXCEl   我找不到了

网友:
哪的看你需要多大的角加速度,扭矩T=I*A(I:转动惯量,A:角加速度)

网友:
这个要看你启动的时间长短要求,和刹车时间的要求吧

网友:
8MM不变形吗?要算扭矩要提供时间吧,还有你是用什么驱动旋转的,普通马达,伺服,中空平台还是分割器还是别的?

网友C:
涉及到转矩计算,看下附件公式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论坛有个大神发过一个这种计算的EXCEl   我找不到了

是不是我发的;呵呵

网友:
180KG的重物,还有旋转半径;只用电机都抗不住的,要加减速机的

网友:
要看你的起停时间,加减速的快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涉及到转矩计算,看下附件公式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威望不够啊!

楼主:
不考虑8MM的圆盘变形问题,圆柱都固定在圆盘上,中心轴的底部用带座轴承,不考虑带座轴承的摩擦,驱动圆盘旋转的话需要减速电机,启停时间假设为T1、T2,加速度为a,没有计算公式之类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威望不够啊!

私发你

网友:
仔细读这个帖子的讨论回复,会有收获。

现有一圆盘,要让它旋转起来,电机功率应该是多少?---[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449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私发你

能发我一下吗?我的邮箱27945344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私发你

求发份给我行么,我威望不够,非常感谢70904055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也在算电机扭矩,是翻转台的那种,要驱动60吨的电机,求高手指教

不能用油缸哦,有污染

网友:
转动惯量先算一下,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
匀速转动不需要扭矩,主要看你的启动加速度确定扭矩,另外需要计算转动惯量

网友:
这几天设计一转动工装,为了电机选型,才来学习转矩的计算,以前学的基本忘完了。

网友(2018-04-23):
机构传动选型计算.xls能司法个吗591425182@qq.com

网友(2018-06-21):
没威望啊   真难受啊~

网友:
威望不好 要啊

网友:
一是轴承摩擦力,2是加速度

网友(2018-08-03):
感谢感谢分享,机械好难。。。

网友(2019-03-29):
威望不够

网友(2019-05-23):
明早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9-08-07):
: c) K2 Y) r# ?谢谢楼主分享,下了看看。

网友(2021-10-23):
|xiaobing86203发表于 10-31 20:55180KG的重物,还有旋转半径;只用电机都抗不住的,要加减速机的
大神 表格还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G(2023-11-16):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发的;呵呵

威望不够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C:
涉及到转矩计算,看下附件公式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威望不够

网友:
严谨一点啊兄弟,条件都不全

网友(2024-10-04):
没有转速呀

网友:
求助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