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注T2-Y是什么材质的铜

楼主(2017-10-31):
图纸上标注T2-Y是什么材质的铜,里面的Y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产品状态

楼主:
老大你这个表是哪个标准里的东西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点评):
没问题你用就行了

网友:
材料牌号相同,元素含量是相同的!
T2-m,T2-Y都是普通2号纯铜,只是状态不一样而已……M是退火态,Y是硬态(冷变形后),Y1,3/4硬态,Y2,1/2硬态,Z铸态,D锻造态等等
(本来想截个屏给你的,上传不了图片,算了.随便查个铜合金手册之类的都有,是常识!)
各牌号具体成分可以参照GB/T 5231
引自百度。

网友:
二楼正解,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