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7-10-31):
我们项目需要一个能翻转60吨的翻转机,可翻转90度,请问大神们这种用伺服电机驱动可靠吗还是用永磁交流同步电机,电机的功率该如何计算呢,是双电机驱动还是单电机驱动比较好,这么重。主要是瞬时的扭矩我不会算。求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上个草图啊,翻转机的结构不同原理不同,采用的电机功率差别很大

网友:
电+油泵=液压来驱动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
60吨的重力啊,这要放到设计院里面去算了,私人没人敢干啊

网友:
反转的速度要求呢?

楼主:
必须使用电机驱动,因为用液压怕会污染产品,产品约50吨,想留有一定余量,所以定为60吨的翻转台,翻转速度0.005m/s,框架之所以设计成这样是因为该产品四面都需要安装东西,必须无阻挡。还有一个是15吨的翻转机构,翻转速度0.03m/s,希望各位指导。

这是60吨的翻转台

这是60吨的翻转台

这是15吨的翻转台

这是15吨的翻转台

网友:
宁死不屈.............

网友(2019-08-17):
这重型的东西,帮顶了

网友(2019-10-25):
不用三相异步电机吗

网友:
你提供的参数太少了吧?是不是还要考虑反转机构的重心、传动机构的效率、各个工件的尺寸。你这个缺的资料很多,真的不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