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沿草图阵列

楼主(2017-10-31):
如图如何均布阵列红色特征??请赐教,谢谢!

请不要钻牛角尖,解决问题才是目的。简单说就是把红色特征,沿输送带圆周等距阵列(肯定是尝试了各种办法,做不到才请教大家)

网友:
请看SW自带教程

网友:
都说言草图了,你点选草图不就好了

网友:
你这具体到SolidWorks工具应该是—— 线性阵列下 的  ——曲线驱动的阵列。

网友(点评):
试了,但阵列不了

网友:
谁告诉你草图阵列有曲线驱动阵列的,曲线驱动阵列只针对特征和实体。
草图阵列请先进入草图绘制环境,在草图绘制环境下,对草图线段,圆,和曲线进行阵列,你懂吗。
正如楼上他们说的,请先看帮助文件和自带教程。有这些现成的知识不学,非在那瞎琢磨,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草图工具里面有,

网友:
如果一圈跑不了,那就分两次了;UG是可以轻松整列过去的

网友:
本来截屏还有很多,文件太大,删掉了一部分。
楼主将就将就吧,希望你能学会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这个形象

网友:
楼上好多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