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种材料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7-10-31):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两个相同材料的非金属零件需要连接到一起。这两个零件都是注塑的,横截面一样。通过一个磨具用高温溶到一起,但是会有一个缝隙。这个缝应该是这两个零件A,B连接的时候横截面没有完全对齐的原因。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怎么消除缝隙。后期打磨的办法我正在式,可能不太理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把2个零件的横截面对的非常好。谢谢。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网友:
或者胶水,传输中的10大变态胶水,用锤子都砸不下来

网友:
采用工装夹紧把两端顶住,受压力顶紧

楼主:
谢谢 Administrator. 谢谢各位,胶水粘接试过了,不成功,材料比较软,55. 所以不好粘接。现在先看看打磨怎么样,正在寻厂家。

网友:
回帖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