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刀片切H62黄铜管效果最好?

楼主(2017-10-31):
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刀片切H62黄铜管效果最好?

网友:
每家的刀具样本都是不一样的,楼主可以从平常使用的刀具供应商的样本上找到答案

网友:
可切削性H62黄铜管,H65黄铜管,加工性能好,黄铜管的材质也是因素之一

网友:
看成品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吧,我们现在的铜件,因为精度很一般,都是用的普通材质刀片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加工有色金属(包括黄铜)都是以YG类硬质合金刀片为主流。千万别用YT类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B:
硬质合金刀片材质分P、M、K、N、S、H,黄铜属于有色金属的范畴,在N系列材质的硬质合金刀片,结合不同厂家的刀片结构及涂层所适应的工况及所需要的加工精度、效率等选择合适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加工有色金属(包括黄铜)都是以YG类硬质合金刀片为主流。千万别用YT类硬质合金刀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质合金刀片材质分P、M、K、N、S、H,黄铜属于有色金属的范畴,在N系列材质的硬质合金刀片,结合不同厂家 ...

谢谢!

网友:
首先各家的刀具材质牌号不一样, 找一下N系列 。刀片的槽型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