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序零件加工

楼主(2017-10-31):
   装夹方式和工艺:"OP10:底面蓝色四点定位,上侧蓝色线框处压紧,压紧后加工上表面4个凸台。
机床:钻攻中心
"OP20:以上序加工好的凸台位置定位,拉紧工件。加工底面。
机床:车床。
"OP30: 再以底面为基准,加工上表面凸台,然后镗2个内孔。
材质为压铸铝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没问具体是在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B:
有问题,毛坯是什么样子的?加工底面的基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毛坯是什么样子的?加工底面的基准是什么?

毛肧是铸件,底面按照尺寸要求,见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