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区大神:液压油缸阀门的位置更改

楼主(2017-11-01):
如图各位老师,本人想把上下摆动的摇杆和回油阀门设计在油缸推出的一头,请教大家一下该如何改动,我对液压机构不太懂

网友(2018-05-03):
左边锁紧回油后,摇杆进油推出升起。右推把回油打开,通过打开回油的大小控制下降速度。和那种液压堆高机上用的油缸一个原理。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把手动泵从现在的机构上分离出去,用两根管子引出来,手动泵想装哪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