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墙壁开关设计难道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2017-11-01):
家里的墙壁开关,按键坏了一个。修理的时候发现设计不合理,或者我的拆卸方法不对。
重新买了一个新的,发现也是类似结构,和某宝上的东西对比,发现他们的设计好拆装。
难道我家这种就是打算一次性使用吗?

按键掉了一个,要拆掉另一个按键还挡住了拧螺丝空间。要把按键撬下来不破坏按键,还是很困难的。

这个是按键的卡扣,从里边往外好撬一点儿,内部结构简单,但接线有点小麻烦。

网友:
里面的那个方的更是一次性的,坏了好难换

网友A:
楼主不会拆,里面都是卡扣,先把按键拆下来,然后螺丝就能看到了,外面的盖板拿一字螺丝刀一翘就下来了。

网友:
我家的(十年前的东西)记得是先撬开外壳,然后卸螺丝拆整个开关,开关拆下来之后可以接线和换东西,开关不拆下来直接换按键貌似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拆,里面都是卡扣,先把按键拆下来,然后螺丝就能看到了,外面的盖板拿一字螺丝刀一翘就下来了。

按键上有个轴,固定在里边那个四方形的块上,撬按键不破坏很困难。
我就是拿螺丝刀撬按键,然后才拆掉的,虽然按键没破坏,但也不好用了。

网友:
LZ 反映的问题,据我观察,是国内低端制造业的共性问题。就是对部件的受力缺乏分析,有些小地方坏了,导致整个装备报废。比如我两个月前扔掉的一个机械定时器,里面一个小塑料齿轮断了几个齿。那个小齿轮是整个定时器里转动最频繁的零件,却没有任何加固!你哪怕把齿轮做厚点也好啊。
归根结底还是设计师的能力不够。

网友(点评):
不否认有设计师能力问题,但成本限制,也是一方面。

网友:
中国制作

网友:
没这样啊,我家的开关直接拧开螺丝就可以拿下来了,不需要扣开按键的

网友:
回帖赚威望

网友:
方便安装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有意义

网友(2020-03-12):
卡扣的位置都是可以直接拆的。只要用个竹片插进去,就可以直接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