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T6铝合金强度比Q235还高,是不是在强度件方面可以替代Q235

楼主(2017-11-01):
刚注意到一个问题,6061T6铝合金屈服强度280MPa,该值比Q235的屈服强度还高,Q235屈服强度为235MPa,那么是不是一些强度件,比如悬臂梁之类,用6061T6材料,比用Q235或者其他钢材更有优势?

网友:
   你比较下弹性模量,铝小,同样截面,钢抗变形强,不能随意换。最近设计一个底座,现在变形0.2mm,换成同样截面铝型材变形就太大。

网友(点评):
的确,弹性模量两者差一个数量级,不过钢材一般只校核强度不校核刚度

网友:
现在汽车厂不就在宣传自己的悬架摆臂用铝合金材质么,强度增强还能减轻整车质量,进而减少油耗

网友:
T6的热处理,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大件做成T6,估计不是天价就是高价。

飞机上都能用,汽车上用也没什么关系。

想普及,价格下降才是硬道理。

网友A:
T4,T6是大厂比较有优势,之前在大行,还是做得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4,T6是大厂比较有优势,之前在大行,还是做得比较好。

做自行车的大行?

网友:
不能只考虑屈服强度的,同样强度下铝的变形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自行车的大行?

是的,米国的牌子,其实老板是我们中国的。

网友:
通过改变截面形状提高刚性后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