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11-01):
1.样块的材质是钢,那么在比对铜、铝合金的粗糙度时,也可以使用这个样块吗?(材质不统一)
2.Ra0.8样块上的车削和外圆磨削可以清楚的分辨其刀纹的不同,实际上工件如果做了镀硬铬处理后,刀纹是否仍可分辨。如果不可分辨,验收时应按照哪个样块比对。

3.粗糙度达到什么等级后从刀纹不能分辨是哪种切削工艺

网友A:
早先的“光洁度”是用样块比对的,每种工艺、材料都要有一套样块。“光洁度”改为“粗糙度”就是因为粗糙度可量可算,更客观。还保留样块无非是照顾传统,现场使用方便。检验评价,还是用粗糙度仪测量的好。正规客户会要求机打检验结果,不会接受比对结果。

网友:
样块和工件的表面粗糙度用手摸,来感觉表面的粗糙度

网友:
要加工纹路不可辨,粗糙度至少要Ra0.4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先的“光洁度”是用样块比对的,每种工艺、材料都要有一套样块。“光洁度”改为“粗糙度”就是因为粗糙度 ...

感谢回复!因为公司是做设备的,重要的配合面和有具体要求的位置平时也是用粗糙度仪检测的。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多,对于一般的面都是样块对比的。以上问题纯属一些个人疑惑,并不影响我们日常工作。对于不同材料,加工方法,反正只要设定标准就行了

网友(2018-08-11):
好问题,有思想

网友(2020-03-06):
有同样的疑惑。你们都有自己制作的样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