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上部加装锁定装置,对位置锁定

楼主(2017-11-01):
如图,气缸为行程90°的双作用气缸(如图所示),安装在阀门上,为阀门的驱动装置。
现在想在气缸上部加装一个锁定装置,目的是在气缸走完行程并断开气源后进行位置的锁定,防止介质的冲击使阀门打开。
考虑过加装电磁制动器(通电松开,断电压紧),但是又出现问题,即应急状态(断电、断气)下若想手动进行阀门的启闭会变得很困难。
电磁制动器也有带释放手柄的,但是没办法一个人去操作释放手柄时在去开关阀门。
请问谁设计过类似的,请教下。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我说下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供参考。
1、你指的阀门应该是球阀;
2、你指的双作用气缸应该是指气动执行机构;
3、球阀在关闭后,不会因为介质冲击而导致阀门打开;(你加了气动执行机构,本质上还是球阀,只不过变成自动控制的了)
4、如果你还担心介质冲击会打开阀门,可以进行相关的计算。因为阀门都有开启扭矩的,你算下介质冲击力是否大于开启扭矩。如果冲击大大,可以提高阀门开启力。
5、最后,如果你一定要在气缸上想办法,气缸控制阀门可以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这个可以在断电断气后,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气缸位置不变。

网友:
可以在气缸前端加一个自锁机构,可以气动解锁,也可以手动解锁;这个需要非标设计来实现。

网友:
不是有带锁的气缸卖的吗  在SMC官网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我说下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供参考。
1、你指的阀门应该是球阀;
2、你指的双作用气 ...

不是安装在球阀上,是安装在蝶阀上

网友:
给气缸接一个双线圈的电磁阀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安装在球阀上,是安装在蝶阀上

是蝶阀,那你介质是固体粉末类的么?
跟球阀处理方式一样的。
你密封要求比较高,那就在布置上想办法,避免介质直接冲击到蝶阀的阀板上。
物料的静压力不超过阀门开启力,你的阀门在断电断气的情况下就不会打开。

网友B:
气缸的电磁阀采用三位五通中压结构,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蝶阀,那你介质是固体粉末类的么?
跟球阀处理方式一样的。
你密封要求比较高,那就在布置上想办法, ...

怎么说呢,蝶阀为大口径的通风蝶阀,装在船上,加锁定是为了防止浪冲击,同时加锁定是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的电磁阀采用三位五通中压结构,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我是想在断电、断气的情况下锁定

网友:
气动原理上可以实现,断电锁定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断电、断气的情况下锁定

那就用中封阀,断电,断气都能保持住,你多去了解一下

网友:
用双电控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