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直径如何选择

楼主(2017-11-01):
现有一台水平拉伸产品的设备,拉伸力在300KG左右,产品平台安装在丝杠螺母上,通过丝杆带动进行拉伸,现在不知道如何选丝杠直径,手册只有动负荷与静负荷参数,百度了下好像跟拉力选择也没多大关系,现在我自己选的为外径32,导程为10的丝杠,(减速电机输出转数240r/min左右,扭矩有84牛米),产生的300KG拉力是足够的,就是不知道300KG拉力下3210的丝杆是否满足要求?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
上日本THK网站,注册一个账号。在线的选型计算,只需按要求输入参数,会直接输出推荐型号,可链接下载3D模型。

网友:
拉力即轴向载荷,动载荷则与寿命和轴向载荷相关,上银选型资料有具体公式

网友:
我就说一点强度绝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2018-02-27):
这个是可以核算出来的,看到你有详细的参数,需要样册嘛?你可以根据样册公式计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计算的,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滚珠丝杠直径的制约条件dn值。

    因受滚珠丝杠的滚动体(钢球)在滚道(结构限制)中的运行速度限制,一般滚珠丝杠设置此值。多数为70000,高速丝杠除外。
    使用方法用此值除以丝杠转速可得丝杠的最大直径。即d=70000/n。式中d为毫米,n为转/分。
    有时受转速限制,只好用大导程的丝杠。

网友(2019-08-08):
日本的THK网站需要VP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