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转弯部分,向各位大神请教

楼主(2017-11-01):
看了许多资料,对于皮带机的转弯段都是将支撑托辊的架子抬高一个角度来实现过渡,对于我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最近接到一个任务,想要解决图中上托辊转弯段的问题,希望可以通过机械调整的方式,转弯段内侧的托辊可以上下调节,来实现调整皮带跑偏问题,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先例,给小弟些经验指导,多给些宝贵建议。

网友A:
辊子一头粗一头细,也能转弯,并且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子一头粗一头细,也能转弯,并且还稳定

你说的是三辊吗?那种两边是锥形托辊的调心托辊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三辊吗?那种两边是锥形托辊的调心托辊架?

是锥辊

楼主:
那种我也看过,只是在想上下调的时候,思路卡住了新的机构不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