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默认螺纹深度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7-11-01):
默认是2倍的螺纹直径,想设置成2.5倍。

补充内容 (2019-6-26 08:28):
这个帖子要沉了吗?

网友:
可以自定义。

网友(点评):
人家问螺纹线的深度是否可以自定义,你回答螺纹底孔的直径可以自定义,兄弟,不要这么搞笑好不好

网友A:
有帮助按钮可以打开相关的帮助文件,为什么不按,视力不好吗。
红圈中的链接按钮,给按起来,使断开链接。
修改方框中的数字即可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帮助按钮可以打开相关的帮助文件,为什么不按,视力不好吗。
红圈中的链接按钮,给按起来,使断开链接。 ...

或许人家想的是修改“系统设置”(如果有),然后每次打螺孔时,都是2.5倍的直径深度呢。。。我看楼主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就是想修改默认设置。断开连接手改,改够了。

楼主:
这个暂时还不能改吗???坐等大侠

网友:
可以的,找到安装系统文件,剔除来修改

网友(点评):
可以具体一点吗大侠

网友:
老版本sw就可以修改啊
新版本楼上已经有大侠解答了

网友(点评):
没有吧,大侠说的几楼,或者大侠简单说一下好吧,谢谢

网友:
必须可以啊

网友:
原来是说手改改够了啊
为啥要手改,一般都是默认的深度啊

网友(点评):
要求不一样,默认2倍的,很少用。

网友(2019-07-04):
我也想把此默认的2修改为3,不知哪位大佬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人家想的是修改“系统设置”(如果有),然后每次打螺孔时,都是2.5倍的直径深度呢。。。我看楼主的 ...

正是此意

网友(2021-03-20):
2021年了,还解决不了么?

网友(2021-06-04):
我表示已经找了很久无果  每次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