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内做卷取机卷芯的厂家

楼主(2017-11-01):
大家好,有没有做卷取机卷芯的厂家?我司新上一条带钢生产线,想找下国内做卷芯做的比较好的厂家,听说衡阳有一家?

网友A:
衡阳是有一家,你要的是卷筒芯轴组件,这个目前很多企业都可以生产,江苏有好几家,我以前在的外企可以生产,不过价格贵。你是多大的卷取机?国内设计还是老外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衡阳是有一家,你要的是卷筒芯轴组件,这个目前很多企业都可以生产,江苏有好几家,我以前在的外企可以生产 ...

762的卷芯,我们叫M型。国内有认识的厂家吗?

网友:
发帖赚威望

网友:
   衡阳是中钢的吧?我以前在达涅利待过,是冷轧还是热轧?价格要求?常州宝菱重工、中冶陕压也做得多。

网友:
卷取机是将产品卷成卷的机械设备。就复杂程度而言,冶金行业的钢板卷取机具有代表性。卷取机驱动来自电力、流体等。卷取机一般构成有核心设备卷筒(卷轴)、辅助卷取设备(辅助成型设备)助卷辊(成形辊)等。在产品卷取过程中,产品主要在卷轴上成型,卷轴一般由电机拖动,辅助卷取设备助卷辊一般采用电机拖动进行转动,流体液压缸驱动助卷辊移动,以帮助顺利成卷.

网友(2019-01-14):
引用 楼主:
762的卷芯,我们叫M型。国内有认识的厂家吗?

我才完成卷筒芯轴的检验,最大扩张卷径762,最小是725,中间钢板卷芯有效长度1575,不知道个贵公司要求的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