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载具回流式自动装配设备方案,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7-11-01):
多工位装配设备常见的有转盘式和直线回流式,各有各的优点;转盘基本都是分割器带动,工位多了不好排位,占地面积大,但是精度有保障。而直线式就有很多形式了,常见有同步带回流、拉动回流、回字形回流;这些是我常用的方法。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嘛?

网友:
就是以前说过那个要装6个塑料螺丝,这样做的话价格对方能接受吗?

网友(点评):
要的是效率啊

网友A:
用分割器做成转盘型的占地面积也不是很大吧,做成内向工作的,而且时间节拍至少比你现在的节省3-5秒.价格比机械模组转运便宜1/3。(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老兄,说的这个内向工作是怎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器做成转盘型的占地面积也不是很大吧,做成内向工作的,而且时间节拍至少比你现在的节省3-5秒.价格比 ...

假如你有7个工位外加一个取成品工位,8个工位,转盘做成800-1200mm就够了,7个装配工位放置在转盘外侧,振动盘放置在上料抓手底部,节省空间,整体外形尺寸也就直径1500-1800mm。(具体还是看你装配工件、零件)

网友B:
这个部会不会晃动?

网友(点评):
这个环节能不能再简化一下?环节有点多了。

网友(点评):
气动堆积木哈哈。。。。

网友:
学习,我想要图纸

网友:
移送的那一侧为什么用直线滑轨?

网友(点评):
换工位要滑动啊

网友:
其实应该做圆盘机的好,一下子装同方向的3个,成本应该要比现在要少好多,同样后遗症要少好多。

网友(点评):
同时三个也有考虑过,下台阶的不太好装

网友(点评):
还有螺栓没办法通过旋转装进去,理论上是先斜着推进去一半,再打平推下一半才行,还有你这种机构怎么夹紧螺栓呢?

网友(点评):
这头都可以正负旋转,夹住螺栓那头装一个机构很简单。

网友B:
工序不多其实用凸轮机构做,机器比较安静、速度可调,电气简单。像楼主这样设计,光六个组装头,电气控制方面要多少路数?

网友(点评):
工序很多的,六个螺栓上面后面还要接着装20多个配件上去

网友:
单元式生产确实如此布局,设计的很不错,给赞了!我们汽车行业的搬砖,转移更多的是选用机器人了

网友(点评):
机器人造价高呀

网友:
夹螺丝的头就是那种普通的就可以吗

网友(点评):
普通的就行,夹住不会旋转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序不多其实用凸轮机构做,机器比较安静、速度可调,电气简单。像楼主这样设计,光六个组装头,电气控制方 ...

啥凸轮机构,能否细讲,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凸轮机构,能否细讲,学习一下

http://k.360kan.com/pc/detail/7br66ZYZqAkP?dl=ss_ds&dl=ss_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会不会晃动?

这个是用气顶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气顶住的

这节拍预计多少?

网友D:
您好,我是直线轴承、直线导轨(线性导轨)的厂家,如果有需要资料参考的话可以联系,手机:13757099353(微信),QQ:245820010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直线轴承、直线导轨(线性导轨)的厂家,如果有需要资料参考的话可以联系,手机:13757099353( ...

在论坛里买卖打5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里买卖打5折。

哈哈,俺不在论坛里谈买卖,只是提供产品资料给各位技术人才,不管是看作商业目的也好,还是纯粹资料支持。反正我这的资料随时向所有需要的人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俺不在论坛里谈买卖,只是提供产品资料给各位技术人才,不管是看作商业目的也好,还是纯粹资料支持 ...

开玩笑。

网友:
还好,个人认为转盘式原则上在10个零件内的,实际上四五个比较好,抓料机械手可在转盘外和转盘上,直线式就是装配零件多,复杂在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嗯,我这个还打算接后面的工序呢,厂里面一段段做好点,嘿嘿。你懂得

网友:
直线链条式,直线棘爪步进,倍速链式都可以,上下回流,回字回流都能做出来,关键看工厂制造实力和性价比

网友:
这速度慢了点,应该每分钟15以上。

网友:
转盘式的节拍应该会比线是的要块一些,随行夹具运转这一点上

网友:
锁住产品简图, 具体尺寸、位置按产品定。

网友(点评):
你这个意思是推动错位杆夹紧嘛?径向着力螺栓是不是有可能旋转呢?

网友(点评):
可能有一点点,等回来再画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k.360kan.com/pc/detail/7br66ZYZqAkP?dl=ss_ds&dl=ss_cs

不错,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E(2018-05-16):
楼主这个很高大上啊,数模能发我看下吗?我刚做这行没多久

网友(2018-07-18):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很高大上啊,数模能发我看下吗?我刚做这行没多久

+1 进来学习,看看载具如何回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器做成转盘型的占地面积也不是很大吧,做成内向工作的,而且时间节拍至少比你现在的节省3-5秒.价格比 ...

把动作机构 放置在  圆盘内部周围,分两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