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热成型要多大的吨位压力机?

楼主(2017-11-01):
各路大侠,以下件热成型要多大的吨位压力机?加热温度多少最好?材料是65Mn的。工艺是剪板-成型-冲孔-热处理-热镀锌

网友:
热成型就是冲压里面通俗讲的"红冲“了,没有专业产线是做不了的

网友(2018-01-28):
400-630吨 摩擦压力机都可以做!

网友:
500吨妥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加热到900度,160吨冲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