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辊模的拆卸

楼主(2017-11-01):
第一次接触辊模,中间的3个轮子怎么拆卸下来。有没有熟手告知下。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的

楼主:
拉丝用的。具体有什么用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应该是先要把固定螺丝拆掉了

网友:
辊子只要能转,就说明有轴的存在,拧下螺丝,卸下轴,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搞明白了分享下好不

网友:
先拆掉右上方那个轮,然后一个一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