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锻件阳极后产品表面问题

楼主(2017-11-01):
请教各位铝锻件的大神,两张图片是铝锻件阳极后的不良,请问两张图片上的不良是什么原因?谢谢啦
图片1是阳极后产品表面颜色不一致,有一小块程颜色暗的
图片2是阳极后产品表面呈现出一条颜色亮一点的线

网友A:
没看到图纸,根据描述可以的原因有1点:1、表面光洁度不够。2、表面清洁度不够

网友(点评):
光洁度是怎样测定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前处理的不干净,未清洗到位

网友:
表面有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纸,根据描述可以的原因有1点:1、表面光洁度不够。2、表面清洁度不够

有专门的仪器,万把块钱吧。

网友:
瑞升昌铝业专业经营高精铝板铝棒,库存5000吨,铝锻件 铝型材可按尺寸定做,王 1362137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