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摆臂机构设置

楼主(2017-11-01):
摆臂由电机带动,旋转90后落下,再旋转90,再落下,周而复始,请教这种机构如何设置?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1-2 07:30):
我的意思不知表达清楚没用,就是电机动带摆臂旋转到水平后,跟传动脱节,摆臂靠自重落下,回到垂直状态,然后又能由电机带动旋转至水平状态,跟传动调节,靠自重落下,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网友:
凸轮分割器

网友:
凸轮实现比较容易,伺服电机也可以做到这个动作了

网友:
凸轮……或者用残疾齿轮……咳咳……是非完整齿轮

网友:
曲柄摇杆,曲柄滑块+齿轮齿条

网友:
您好,我是滚珠丝杆、直线轴承、直线导轨(线性导轨)等直线运动轴承的厂家,如果有需要资料参考的话可以联系,手机:13757099353(微信),QQ:2458200101

网友:
直接电机,转动到水平后,电机断电。由于重力原因,机构会自由落体。

网友:
齿轮铣掉270°的齿

网友(点评):
速度不能太快,否则还没归为就又啮合了...

网友:
凸轮加连杆

楼主:
速度要求是一分钟60次,很快,还要减震装置,头都弄大了,想的方案都不好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期望能人解答,谢谢

网友:
凸轮吧  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要求是一分钟60次,很快,还要减震装置,头都弄大了,想的方案都不好

我刚刚算了一下,你这个速度这么快还要下降时按照重力自由摆动,这样的话你那个摆臂就要几十米长了。建议还是把上升也下降都做成可控的,这样的话机构就很简单了,一个交流电机带动一个简单的四杆摆动机构就行了

网友:
想问一下,摇臂多长?摇臂多重?这摇臂起什么作用?

楼主:
凸轮结构我画了一下,但凸轮曲线我不会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轮结构我画了一下,但凸轮曲线我不会计算

凸轮曲线是否合理不谈,但看你凸轮曲线动作看, 摇臂从垂直状态到水平状态是90度,摇臂在水平状态时保持180+度后再回落到垂直状态?

楼主:
其实就是这个关系算不好,摆臂被凸轮带到水平位置后,自由落下,完成动作后,凸轮已经转过来,再带动摆臂回到水平位置,现在的问题是1秒钟一个周期,摆臂从水平状态回落,需要的时间,和电机带动凸轮旋转的时间怎么能求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算了一下,你这个速度这么快还要下降时按照重力自由摆动,这样的话你那个摆臂就要几十米长了。建议 ...

复位可以加弹簧啊

网友:
我们是做螺旋液压摆动油缸的,可以直接实现你的动作,如需了解详情请联系我15121056203张

网友(2018-01-03):
我目测该机构扭矩不大,不知道你的旋转动作是否要求与其他机构同步。要求同步的话,普通电机加凸轮是有点悬,不管是否要求同步,要我来做的话,我会用大一号的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扭矩大的话不会丢步,加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考虑考虑用用步进电机驱动替代自重落下,如果必须要求自重落下,释放步进电机就行,得加个复位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