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一次冲压成型

楼主(2017-11-01):
各位达人,此种形状的316L不锈钢板,能否一次冲压拉伸成如下图形状,同时还要确保变形量不大于1mm。
不锈钢板尺寸800*800*t2~3mm,槽深度20mm

网友:
2到3毫米的不锈钢,这么大尺寸的成型要350T的冲压力了

网友:
不能保证变形量小于1MM,那个需要后期去校正。

网友A:
13166036883杜 专业整形校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166036883杜 专业整形校平

各路大神都有

网友:
这么厚边缘这么小一次成型不变形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