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解释

楼主(2017-11-01):
最近在看一份国外图纸,上面有一个平面度不理解,如下图,零件是一个塑料件,上面嵌有四个金属套。我的理解是四个金属套的各自平面的平面度在0.3mm以内,因为上面有个4X.不知道对不对?另外0.3后面的CZ是什么意思呢?基准A是以什么为基准的呢?

网友A:
这是哪国图纸,也是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国图纸,也是看不懂啊

德国的,不用看文字,就看那个标注,标注的方法是和国内一样的

网友B:
A1-4是基准目标,基准是由这4个基准目标建立,4处着色圆环; 平面度评价4个圆环看成一个面评价;iso 1101里面有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4是基准目标,基准是由这4个基准目标建立,4处着色圆环; 平面度评价4个圆环看成一个面评价;iso 1101里 ...

层主的回答好专业!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4是基准目标,基准是由这4个基准目标建立,4处着色圆环; 平面度评价4个圆环看成一个面评价;iso 1101里 ...

谢谢大侠,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4是基准目标,基准是由这4个基准目标建立,4处着色圆环; 平面度评价4个圆环看成一个面评价;iso 1101里 ...

如果这四个环的面有偏差,那A基准怎样建立呢, A基准应该是一个平面。

网友:
你需要翻一翻相应的标准。。

网友:
送上对应的标准,不知道下载会不会有加分。

楼主:
求助,在轮廓度上有个UF的标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查iso1101里面也没有,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在轮廓度上有个UF的标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查iso1101里面也没有,大侠们!帮帮忙!!

这个应该就是再J到K得范围得公差控制把

网友(2019-12-15):
基准就是设定的一个参考面或者点 作为要检测的目标的参照。后面的字母指的是相对于某某面或者点

网友(2021-08-16):
好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