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种方法解决丝锥、钻头断在工件里问题

楼主(2017-11-01):
解决丝锥、钻头断在工件里面的方法:

1、灌点润滑油,用尖簪子或者斩子在断裂面反向慢慢敲出,不时倒倒铁削(车间里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对于孔径太小的螺纹孔或者断掉的丝锥太长可能就不合适了,不过可以尝试)。

2、在丝锥断裂截面上焊接一个把手或者六角螺母,然后轻轻反转出来(本来就是一种好方法,不过焊接有些麻烦,还是同样的话,对于直径较小的丝锥就不合适了)。

3、用专用工具:断丝锥取出器,原理是工件和丝锥分别接上正负电极,中间灌电解液,导致工件向丝锥放电腐蚀,然后辅助尖嘴钳等取出,对内孔伤害很小。

4、拿钢辊顶在丝锥裂口用小锤子慢慢敲,丝锥比较脆,最后敲成渣出来,或者更简单,直接把断丝锥的螺纹孔钻烂活镗烂,重新扩孔攻丝(方法有些野蛮,如果丝锥直径太小也不好使,直径太大,敲起来也挺累人的)。

5、将断丝锥所在的螺纹孔焊平,再磨平,重新钻孔,虽然很难但是慢慢可以钻进去(如果那个螺纹孔可以换位置的话,重新钻孔攻丝的时候,建议还是换到原螺纹孔旁边)。

6、在断丝锥截面上凿个一字槽,用螺丝刀反向拧起(那个一字槽很难凿出来的,如果丝锥直径小的话就更难了)。

7、把断丝锥的螺纹孔钻大,然后镶嵌一个钢丝螺套或者销钉什么的,再焊接,磨平,重新钻孔攻丝,可以做到基本一样(这种方法虽然麻烦,但是很实用的,丝锥大小都无所谓)。

8、用电脉冲打掉,电火花或者线切割都可以,伤了孔可以扩孔加钢丝螺套(此法更简单方便,至于同轴度暂时就不要考虑了,除非你的那个螺纹孔同轴度直接影响设备的质量)。

9、做一个简单的工具同时插入断丝锥截面的排屑槽空位内,小心反向扳出来,如,可用带方榫的断丝锥上拧2个螺母,用钢丝(根数与丝锥槽数相同)插入断丝锥和螺母的空槽中,然后用铰杠按退出方向扳动方榫,把断丝锥取出(这种方法的主题思想是通络断丝锥的排屑槽,利用钢丝,最好是钢针做一个专门取断丝的扳手。当然,如果车间里经常出现这种断丝的情况,还是做一个这样的工具扳手好些)。

10、硝酸溶液可以腐蚀高速钢丝锥,而且不报废工件。

11、用乙炔火焰或喷灯使丝锥退火,然后用钻头去钻,此时钻头直径应比底孔直径小,钻孔也要对准中心,防止将螺纹钻坏,孔钻好后打入一个扁形或方形冲头再用扳手旋出丝锥。

12、用气钻反转取,全靠手感,因为不是直接钻掉丝锥的,而是用慢速和一点点的摩擦力(类似汽车半离合)让丝锥跟着转出来的。

13、可以使用砂轮机把断丝的部位磨平,再用小钻头先钻,再逐渐改用较大的钻头,断丝就逐渐脱落,脱落之后用原来大小的丝锥重新攻一下牙,这样的优点可以不用增大孔径。

14、在断入物上焊接一铁棒,然后拧出。(缺点:a、太小的断入物无法焊接;b、对焊接技巧要求极高,容易烧坏工件;c、焊接处容易断,能取出断入物的几率很小。)

15、用比断入物硬的锥状工具撬。(缺点:a、只适宜脆性断入物,将断入物敲碎,然后慢慢剔出;b、断入物太深、太小都无法取出;c、容易破坏原有孔。)

16、做一个比断入物直径小的六角电极,用电火花机床在断入物上加工一六角沉孔,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拧出。(缺点:a、对锈死的或卡死的断入物无用;b、对大型工件无用;c、对太小的断入物无用;d、耗时、费事。)

17、直接用比断入物小的电极,用电火花机床打。(缺点:a、对大型工件无用,无法放入电火花机床工作台;b、耗时;c、太深时容易积碳,打不下去。)

18、用合金钻头打(缺点:a、容易破坏原有孔;b、对硬质断入物无用;c、合金钻头较脆易断。)

19、现在有一种用电加工原理设计制造的便携式工具机,能轻松快速将断螺丝、断丝锥钻头取出。

20、如果螺丝不太硬,可以把端面挫平,再找出找中心点,用样冲打一小点上去,用小一点的钻头先钻,要垂直,然后用断丝取出器反向拧出即可。

21、如果买不到断丝取出器,就用大一点的钻头继续扩孔,在孔径接近螺丝时,有些丝会吃不住劲脱落下来了,剔除余下的丝牙,然后用丝锥重新修整就行。

22、如果螺丝断丝有露出来,或断螺丝处要求不严格,还有用手锯能够锯着,可以锯条缝,连外壳也锯,然后用平口螺丝刀卸下来。

23、如果断丝露出一定长度在外面,而且机械材料溶点又不太低,可用电焊在螺丝上面焊一个加长T型杆,这样就能从焊接的杆轻易拧出。

24、如果螺丝生锈非常严重,用上面的方法不好处理的,建议用火烤红后加进一点润滑油,再用以上相应的方式处理。

25、经过N多努力后,螺丝虽然是取出来了,但这时孔也废了,索性就钻个更大的孔攻丝,要是原来的螺丝位置与大小有限制,也可以打更大的螺丝进去,或者直接焊死攻丝,再在大螺丝中心钻小孔攻丝。但焊死后内部金属结构问题有时候攻丝会比较困难。

网友:
有一次帮助同事取断在孔里的丝锥,直径16mm的丝锥,结果丝锥终于取出来了,但是孔砸胚了,真的是索性钻个大孔,重新攻丝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钻头慢慢把丝锥钻成碎屑。

网友:
第一种方法最常用,不行就凿碎,如果大就焊接上一个柄什么的拧出来~~~~实在不行,大合金钻头下去,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网友:
平时只用电脉冲 盲孔,最霸道的敲破取出,通孔!

网友:
第8种,完胜

网友:
小的孔可以砸碎,大的孔最好能反剔出来~  类似边铲的一种工具~

网友:
蛮力可能会破坏螺纹孔的,利用润滑和振动,慢慢敲

网友:
断丝锥退火,钻掉,重新攻加大一号的螺丝孔,这种方法用的比较多。

网友:
第二种方法常用。

网友:
看看挺好,我罗列不出这么多种,哈哈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都是用穿孔机

网友:
都是方法  看遇到那个情况 按具体情况解决

网友:
我那关于断丝锥的文章怎么不见人传承呢?

网友:
楼主花心思整理,方便他人,赞一个!

网友:
这不仅仅是丝锥,也算是钳工大内招工啊。

网友:
断丝就是加工材质和技术的问题,盲孔用电火花,通孔用线切割(超大的工件除外), 其他的办法基本都是费时费力伤工件,再有最重要的是,买来的新丝锥要磨一下。

网友:
第8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