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实线直线运动的四连杆机构

楼主(2017-11-01):
如下图,E点(AC中点)大部分运动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或者说数学解怎么解?想了两天没想出来@尘世天涯

补充内容 (2017-11-2 09:41):
E点运动严格来说,大部分时间非常接近直线运动,并非纯粹直线运动

网友A:
用解析式 投影到XY轴上 你再看看理论力学中的运动学那一章 我想这个应该是个曲线方程,个人愚见而已。

网友B:
简单,你设E的坐标是(X,20),然后算出A,B的坐标。然后证明一下A,E,B三点共线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反过来先知道Y坐标是20?

网友(点评):
你上面不是有20吗?

网友(点评):
如果算出AB点的坐标,E点的纵坐标就有了,不需假设也不需证明AEB三点共线结果就有了

网友(点评):
点E只有特定的点才为20,其它时候均在20附近,最大20.66

网友C:
尝试分析了一下,发觉这应当是个纯数学问题,我目前的思路是借助三角形边长公式,推倒A点和C点纵坐标之和,还没有眉目。我数学比较渣。需要再想一下

网友:
LZ都没有说清楚整个机构哪个是主动件,如何运动

网友(点评):
就当DC为主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分析了一下,发觉这应当是个纯数学问题,我目前的思路是借助三角形边长公式,推倒A点和C点纵坐标之和, ...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即使列出了数学公式,没有数学软件的帮助貌似手算是行不通的。我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比如几何加数学的方式能够依靠大学知识就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解析式 投影到XY轴上 你再看看理论力学中的运动学那一章 我想这个应该是个曲线方程,个人愚见而已。

这个模型E点的大部分行程是直线(并非全部),这才是这个连杆的特殊之处。解析法很强大,但是需要借助数学软件来计算,手算可能行不通

网友D:
我按照你这个图大概花了两个 发现他们的中点E并不在一条直线上。是近似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你这个图大概花了两个 发现他们的中点E并不在一条直线上。是近似直线运动?

多谢大侠的提醒,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直线运动

网友E:
四连杆直线机构有很多:瓦特直线机构、罗伯茨直线机构、peaucellier连杆机构
数学原理涉及到几何变换 反演
《什么是数学》几何变换 反演章节有简单介绍

网友:
向你的专研精神致敬,用数学函数(解析式)来表达曲线,具体方程,你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机构那章,轨迹机构设计,或者是四连杆机构那部分内容。里面有介绍,能不能看到看你自己水平了。

网友F:
机械设计手册机第19篇 构里面有这个,给出了连杆长度公式,但是具体E点的轨迹方程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同时也有其它的四杆,六杆,八杆直线运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连杆直线机构有很多:瓦特直线机构、罗伯茨直线机构、peaucellier连杆机构
数学原理涉及到几何变换 反演 ...

大神厉害,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起码现在是太难了

网友(点评):
大婶可不敢当,我也是之前感兴趣看到一点这方面的东西。反演没你想的那么难懂,可以找那本书看看挺有意思的。

网友(点评):
嗯,有时间一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的提醒,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直线运动

我也画了,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意义,10楼也说了,四连杆直线机构研究了上百年了,该有的都有了,你这个还不如搞个大直径的圆弧,取其中一小段也是直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机械设计手册机第19篇 构里面有这个,给出了连杆长度公式,但是具体E点的轨迹方程就不清楚了。

你这个图意思是AD=BC=AB?跟楼主给的初始条件不一样啊
不过可能楼主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图意思是AD=BC=AB?跟楼主给的初始条件不一样啊
不过可能楼主搞错了

他那是2又2分之一,也就是2.5.跟我这是一样的,但这个不是必要条件,只能说取2.5倍时,直线段的比例接近最高。这个结构不是为了要用,只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简单的方法来搞清楚为什么,这也算一种学习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连杆直线机构有很多:瓦特直线机构、罗伯茨直线机构、peaucellier连杆机构
数学原理涉及到几何变换 反演 ...

层主对复变函数有没有兴趣?我学这玩意深受打击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高数我丢了好久没有概念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那是2又2分之一,也就是2.5.跟我这是一样的,但这个不是必要条件,只能说取2.5倍时,直线段的比例接近 ...

在楼主的启发下,尝试把AC移入三角形内部来看中点位置,发现移入后,中点位置变化比在外面要快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利用AC与三角形OBD的中位线夹角较小的时候,移入的AC与中位线HI必定交点接近中位线中点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楼主的启发下,尝试把AC移入三角形内部来看中点位置,发现移入后,中点位置变化比在外面要快
但总的来 ...

如果我没理解错层主的意思的话,实际上,AC与中位线夹角很大时也接近直线运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理解错层主的意思的话,实际上,AC与中位线夹角很大时也接近直线运动

没错,但是这时候,AB,CD即将不交叉了
所以感觉还是跟中位线有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错,但是这时候,AB,CD即将不交叉了
所以感觉还是跟中位线有间接关系

虽然还不是很了解,还是很感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点评):
能力有限,没有完全解答你的疑惑,惭愧

网友(点评):
我明白,大侠这是在谦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简单,你设E的坐标是(X,20),然后算出A,B的坐标。然后证明一下A,E,B三点共线就好了

E坐标只有在线水平时才等于20哟。其它时候都不为20,最大20.8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械设计手册机第19篇 构里面有这个,给出了连杆长度公式,但是具体E点的轨迹方程就不清楚了。

历害了,这都能找到出处,网友太强悍了。

网友:
我也没有想出来,你这个结构怎么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E坐标只有在线水平时才等于20哟。其它时候都不为20,最大20.83

它在大部分时间接近直线运动,误差只有0.0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分析了一下,发觉这应当是个纯数学问题,我目前的思路是借助三角形边长公式,推倒A点和C点纵坐标之和, ...

大侠可以加个qq吗?我的是1143348758

网友(点评):
大侠,你好。我的社交软件只是偶尔打开看看,但是论坛几乎是有时间就会上来看的。这样交流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在大部分时间接近直线运动,误差只有0.0几

见24楼动画。

网友(点评):
跟我说的不一样?

网友:
长度10的线段约束在两个圆上,量一下中点是近似20

网友:
近似于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楼主的启发下,尝试把AC移入三角形内部来看中点位置,发现移入后,中点位置变化比在外面要快
但总的来 ...

这啥软件做的动图?

网友(点评):
UG草图界面,没完全约束能拖动(其他3D也一样),然后开一个视频录制软件在旁边就好了,论坛不是有人推荐了gif录制软件吗,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
利用三角关系足够解出中点的位置和两杆角度的关系式来。

网友:
近似直线运动,大家好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