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能粘接成圈嘛?

楼主(2017-11-01):
问有没有方法将切割下来的盘根粘接成一个圈,要求接头部分强度至少接近其他位置盘根本体强度?

网友:
1、盘根有成型的圆圈卖
2、非单圈的盘根可以粘结

网友:
你的强度要求太高,整个换一个有什么难度吗?

网友:
放2层盘根不就完了,也可以使用矩形的石墨盘根,然后连接面做成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