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常用的硬质合金是什么牌号?

楼主(2017-11-01):
背景:想做一个顶尖,头部用硬质合金,几乎没什么要求,只要是硬质合金就行,
请教:最常用的硬质合金是什么牌号?

网友:
1.YG8,YT15最老最普遍的型号了,找也好找,几十年前就这个了,普通车刀刀片用材。
2.话说顶尖一般也就T10A足够了,你这是有特殊要求啊,焊上去?

网友(点评):
提高耐磨性,焊接

网友:
YG系,身部用铬钢焊接

网友(2019-09-28):
YG8  YG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