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与行星减速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11-01):
请教各位,饿在选行星减速机的时候,有点疑惑,譬如,我选1KW的伺服,配个80速比的行星减速机,根据结构,有时会觉得减速机的型号偏小啦,而电机功率足够啦,想选一个再大一个型号的减速机,但是标准配置的减速机只有一种型号。而这种也不像涡轮减速机那样,一个减速机能配多个功率的普通电机,请问大家怎么平衡这种关系,还是直接把电机功率加大,减速机也加大呢。

网友:
标准配置的减速机只有一种型号是指什么?

网友:
不会吧?行星减速机输入法兰是定制的。

网友A:
一般我先选减速机,然后选电机。电机同样功率,稍大一点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机架规格,一般不会有配不上的情况。

网友:
选大当然好,只要空间、成本允许就是

网友:
阿尔法来说一般如果出现楼主的这种情况,那多半是你电机功率计算有问题,而且多半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先选减速机,然后选电机。电机同样功率,稍大一点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机架规格,一般不会有配不上的情 ...

我看到的选型样册上,一般都是一对一的,譬如,200W对应的是PL60的一段,二段的输入孔,三段因速比大就会对应100W的,没看到200W能对应PL80的减速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选型样册上,一般都是一对一的,譬如,200W对应的是PL60的一段,二段的输入孔,三段因速比大就会 ...

所以我说稍大些功率的会有两个机架号的电机选,至于100W、200W和400W的电机,确实能选的不多。但我个人猜测,本身小号的电机它们之间你买的话,一套下来差不了太多钱,像你算出来需要80的减速机,那你用个750W的一套下来应该也就多200块钱的样子。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电机生产商也觉得没必要再投入过多的成本把这个市场分得太细。

网友(2021-10-29):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选型样册上,一般都是一对一的,譬如,200W对应的是PL60的一段,二段的输入孔,三段因速比大就会 ...

请问,PL60是什么减速机,有样本吗

网友(2022-05-09):
1kw的伺服,可以配120/90减速机了,如增加扭矩不要配80,齿轮小受力不行容易断齿。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

网友:
我是做减速机的厂家,可发样册给各位看,以及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