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V减速机

楼主(2017-11-02):
有没有用过NRV减速机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质量优良可靠的品牌,谢谢!

网友A:
淘宝

网友(点评):
淘宝可以支持安装伺服和步进. 其他情况国产的杰牌可以考虑. 进口基本没有单卖减速机的.都连电机一起买.首推S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试过  质量不行  输入轴同心度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  质量不行  输入轴同心度很不好

涡轮蜗杆本来就没什么精度可言,传动效率也低的一B.但淘宝货400一个却能满足特殊的情况比如私服和步进.
LZ你要啥自行车?

网友:
涡轮蜗杆一般都用在输送线上,不需要什么精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