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气路滑环的密封方式

楼主(2017-11-02):
       大家好,最近搞了一个气路的滑环机构,采用的O型圈密封,使用寿命很短两三天就漏气,而且通气后阻力特别大,马达偶尔会报警。请教一下各位,我设计的结构是不是有问题,换了好多O型圈都效果不太好。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说是不是需要用带骨架的密封圈。谢谢

网友A:
密封圈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用的不对。

请教一下  应该用哪种密封圈比较好

网友(点评):
气压,线速度,润滑条件,考虑清楚了。

网友:
不能用o型圈,用旋转专用密封。

网友B:
1.考虑适当的倒角,30度的,以防安装拆卸过程损坏。
2.孔内光洁度尽量的高1.6~0.8。
3.需要一定的润滑油来润滑。
我觉得用O型圈也是比较合适的,其他形状单向密封效果好。O型圈没方向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考虑适当的倒角,30度的,以防安装拆卸过程损坏。
2.孔内光洁度尽量的高1.6~0.8。
3.需要一定的润滑油 ...

谢谢     进气我用了油雾器    孔内光洁度我做了0.4    现在考虑换别的密封圈试一下  O型圈我试过好多种了    都效果不理想    只是现在换别的密封圈还没有方向   不知道哪种合适   或者说现在这种结构不太好     还没有方向怎么去改

楼主:
用格莱圈套在旋转轴上  能进去吗    格莱圈好像没有弹性,有了解的吗,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格莱圈比起O型圈要耐磨,可以一试。

网友C:
0.4是怎么做到的?说下工艺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格莱圈套在旋转轴上  能进去吗    格莱圈好像没有弹性,有了解的吗,求指教。不胜感激

格莱圈虽没有弹性,它背后的O型圈有。

网友:
密封圈的沟槽是否可以改进下,你这种沟槽适合往复运动。

网友D:
留下邮箱,我给你发个格莱圈样本。

网友:
能不能拆一个多气路滑环研究一下成熟的工艺?

他们一般都可以做到3000rpm

网友:
现在市面上流行电路气路一体的滑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4是怎么做到的?说下工艺呗?

0.4是车床开粗   留余量    磨床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下邮箱,我给你发个格莱圈样本。

 yinlong914@126.com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留下邮箱,我给你发个格莱圈样本。

可以推荐一个品牌吗

网友F:
楼主的的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选O型圈是没有问题的,普通O型圈NBR材料邵氏80度就可以,沟槽太多格莱圈内圈不方便安装,旋转密封有星型密封圈但要求安装尺寸较大可以查下三菱密封圈资料,O型圈的压缩量是不是太大?沟槽里的光洁度做到0.4已经够了安装密封圈的沟槽都需要加润滑脂,楼主3D沟槽边上没看到有倒角?倒角很重要!会刮破O型圈导致漏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推荐一个品牌吗

派克

网友G:
参考下吗,换个方式吧,我们的气路分配器都是做成上下2个圆盘,开沟槽通气,材质聚坲四乙烯,没有密封圈

网友:
首先,密封圈的压缩量要合适,要根据气压、旋转速度来定。其次,要找正规大厂的密封圈,不是那种几毛钱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派克

嗯,用过他家的接头,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的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选O型圈是没有问题的,普通O型圈NBR材料邵氏80度就可以,沟槽太多格莱圈内圈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下吗,换个方式吧,我们的气路分配器都是做成上下2个圆盘,开沟槽通气,材质聚坲四乙烯,没有密封圈

谢谢   能分享一下结构示意图吗

网友:
拆个标准的看一看,结构差不多,就差细节

网友:
原理一样,槽开在圆盘的平面上,密封是靠自身的材质密封,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设计开槽的位置。来控制气路开关的时序,在装盘多工位中有用处

网友(2018-11-20):
转速多大?可选用标准的星型密封圈试试。

网友(2018-12-30):
首先对密封的要求:压力、介质、转速等。看你的情况用旋转密封就可以,泛塞、格莱圈、车式圈应该都行。

网友H:
请教一下最终有没有成功,用的是什么密封圈。本鸟也遇到同样的麻烦。 3 5 7 7 0 不胜感激4 7778谢谢

网友I(2019-06-26):
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最终有没有成功,用的是什么密封圈。本鸟也遇到同样的麻烦。 3 5 7 7 0 不胜感激4 7778谢谢

成功了  就O型圈就可以   国产的都不行  磨损厉害  漏气   我最后用的派克的O型圈   还有注意气动滑环的光洁度一定要好   尺寸控制好一些  不然用不了几天就漏气了

网友(点评):
还是密封圈材质寿命和密封槽本身光洁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就O型圈就可以      我最后用的派克的O型圈   还有注意气动滑环的光洁度一定要好   尺寸控制好一些  不然用不了几天就漏气了

网友J(2019-12-15):
结构不对 结构做好了 不需要密封材料

网友K(2020-08-15):
引用 网友J:
结构不对 结构做好了 不需要密封材料

愿闻其详,对lz的结构,哪里需要改进呢?谢谢?

楼主(2020-10-22):
引用 网友K:
愿闻其详,对lz的结构,哪里需要改进呢?谢谢?

我们已经用在设备上量产了   没问题的    不过O型圈一样规格的每家或者每批次都多少有差别  尽量买进口的O型圈     对于结构来说  原来一直没成功的原因就是尺寸没掌握好   我也是做了好多尺寸的疲劳实验   最终才搞定的    结构没问题  重要是尺寸和光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用在设备上量产了   没问题的    不过O型圈一样规格的每家或者每批次都多少有差别  尽量买进口的 ...

请教下,铝的本体,如果只数车不磨,光洁度做到1.6,配O型圈,应该也能行吧。
另外请教下lz滑环转速多少rpm?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结构不对 结构做好了 不需要密封材料

不需要密封材料?

网友(2021-06-25):
有专用的旋转封呀  底部O圈提供预紧,上面密封体,密封,密封体有聚氨酯的,有聚四氟乙烯填充石墨铜粉的

网友(2022-04-16):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