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缩光器上的这个柱子是用什么方法结合上去的啊?

楼主(2017-11-02):
图中圈圈并有箭头指向的地方是医疗器械上的导轮柱子,这种柱子有四个。定位那两个大的黄色圆盘的。大的黑色板子的厚度是2毫米,小的黑色的凸台厚度是2毫米,直径是6.5毫米。柱子的直径是5毫米。
胶水粘是不太可能,没有那么强力的胶水,而且还要考虑拆卸,应该不是胶水粘的。焊接的话也不太可能,背面是光板,没有焊接痕迹和焊渣。说是硬塞进去的或者是螺丝拧进去的还是靠谱些。可是那个小的黑色的凸台又是怎么连接上去的啊?机械加工的可以满足要求,就是把一块5毫米厚的板子直接铣出这个凸台形状。但是成本很高的不划算的。这样的连接方式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有的。见识有限,看不明白。希望哪位大虾告诉一下。最好还能告诉我这四个柱子做出来要多少成本?谢谢啦!

网友A:
看不太明白,或许是压根没连接,靠另外一头支撑(固定)

网友:
好似翻边孔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明白,或许是压根没连接,靠另外一头支撑(固定)

没有。另外一端是没有固定的。

网友:
铆接螺母?

网友B:
小凸台焊上去,背面焊,打磨后涂漆,你就看不出来了。

过盈压入也有可能,但这么点厚度,还是焊的靠谱。

网友:
楼主啊,你在黑色背景上用黑色画箭头和圆圈???

网友(点评):
水平有限,只能这样了啊。抱歉。电脑上没有安装专业的做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凸台焊上去,背面焊,打磨后涂漆,你就看不出来了。

过盈压入也有可能,但这么点厚度,还是焊的靠谱。

用力掰了一下都掰不断。达到这种效果起码得要焊接口的。板子厚度又没有那么厚。要是填焊的话,孔也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力掰了一下都掰不断。达到这种效果起码得要焊接口的。板子厚度又没有那么厚。要是填焊的话,孔也很小的 ...

比如上面的小凸台是10mm,2mm的板厚上可以打6mm的孔,小凸台下面还有个台阶,6mm直径,长2mm,端面可以倒c角作为焊缝,焊接剖口可以深1.5x45度,用氩弧焊或二氧化碳保护焊填充进焊缝,再打磨掉,上漆。结合强度肯定够。

网友:
拉铆翻遍吧。

网友:
有一种技术叫碰焊,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钻完孔,然后销子过盈配合砸进去的

网友:
焊接上去的

网友(2023-03-28):
积分在手,下载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