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办拙了,还是?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7-11-02):
领导让我照实物核对图纸,特别是螺钉电机等的规格型号,数量等等(比如图纸中是螺钉,弹垫,平垫,现在改成螺钉组合的那种形式。再比如图纸中的插座换了,我图纸没有更改)。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做,不能拆仪器。。。
附:领导让我去库里领件,领了一堆零件(有的没有库存)。
问:请教一下怎么做啊

网友A:
工作时间长的库房管理员可以给你答案,我们公司一般设备使用几个螺栓什么的都问库房大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间长的库房管理员可以给你答案,我们公司一般设备使用几个螺栓什么的都问库房大姐

仓库的没有

网友B:
去装配线上看实物

网友:
你该问老板,为什么不按图纸的明细来购买实物?如果必须要改,是不是应把图纸更新了呢?你们应该有质量体质来保障,不能老板或别的员工想当然。哪怕组合螺钉比你单个的方便,也要按程序走更改流程。

网友C:
这事需要的专业知识很少,认识东西,叫得上名字、型号够了。

这种事一般“聪明人”干不好,能干好这种事的人一般都很“傻”。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数过去,做好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装配线上看实物

公司仪器很多,而且改的这个已经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事需要的专业知识很少,认识东西,叫得上名字、型号够了。

亲,我改怎么数,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拆了仪器,对照图纸来。可是提出来没通过。

网友:
直接来句,你搞不了不就好了,非要你搞就按你图纸来或者改图纸,就这么简单

网友:
就按图上的来就行!

网友D:
先按图把清单列一遍你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我改怎么数,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拆了仪器,对照图纸来。可是提出来没通过。

这样啊……

那么就是这个逻辑:既然不让你对照实物数,也就不会有人对照实物查你的结果。也就是说,结果正确与否并不重要。

鬼糊鬼好了。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弄清领导的意思,先明确问题就好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按图把清单列一遍你就什么都会了

也这么做了,

网友:
就是LZ的图和实物不符!那就按实物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