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液压原理图,用表示管接头么?

楼主(2017-11-02):
       我想在液压原理图中表示出管接头,也许不是必须得,但是我觉得这样清楚、详细,下图所示的集成块接口处的管接头?用表示出来么?如果用,怎样表示?

网友A:
接头部分,用一个黑圈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楼主想在图里写的详细点,可以把管接头的规格也写出来

网友(点评):
感谢!我还想有的地方用快速接头,应该把快速接头绘制出来吧?

网友(点评):
快速接头是有专门图标的,可以画出来

网友:
接头一般是不用绘制出来
你可以把接头型号和数量在图里面体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部分,用一个黑圈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楼主想在图里写的详细点,可以把管接头的规格也写出来

我这么表示明白不?

网友(点评):
这就是依据标准但不拘泥于标准

网友B:
有点看不懂,两个单向阀对装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两个单向阀对装什么意思

网友:
反正看不懂

网友:
标一个管子通径多大就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就说明了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两个单向阀对装什么意思

表示测压点,连接快换测压表线

网友(2017-12-13):
可以标出接头的螺纹规格或者管子规格

网友:
一般不用,要是复杂点的原理图要像你说的来,那图面会很乱的

网友:
液压图纸我一般画三张图。
1.管路布置图。表达液压部件在主机上的安装位置及方式,这个图示与实际相同的。
2.布管图。只有胶管和接头,这个图是抽象的,用线表示管路,接头还是尽量用写实风格。
3.液压原理图。纯粹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