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在文件夹里不显示缩小图

楼主(2017-11-02):
大家好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用Inventor2016画的零件保存在电脑里等回头想用某些零件时但是零件都没有图片预览(如图片),这样找零件好费劲,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把零件打开,旋转一下,保存
然后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零件打开,旋转一下,保存
然后就可以显示了

没有啊!

网友B:
重新安装solidworks后出现了无法预览零件的问题
解决方法一:
1.开始--运行--CMD---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sldwinshellextu.dll(这个一般在C盘)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sldthumbnailprovider.dll(这个一般在solidworks文件安装盘)
分别复制上面这两个路径在窗口中右键--粘贴
如果方法一不行就用方法二:
1.将sldwinshellextu.dll     和sldthumbnailprovider.dll 这两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目录下 然后 运行-CMD(两个文件的位置一个在C盘一个在solidworks文件的安装盘,具体看方法一)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回车 到屏幕滚动停止为止
(上面这段命令可直接复制,在CMD窗口中右键粘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solidworks后出现了无法预览零件的问题
解决方法一:
1.开始--运行--CMD---regsvr32

大神我用的是Inventor 2016.这个软件遇到了问题!

网友(点评):
哦哦哦,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可惜删不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用的是Inventor 2016.这个软件遇到了问题!

inventor 你知道吗?

网友:
也应该是软件注册表问题,重新安装一下,应该和SW解决方法类似了

网友:
一般软件装完之后直接就可以显示缩小图的,应该是楼主在安装软件时出现了一点小错误

网友:
你这个是SolidWorks缩略图,如果是这样的,那就重装Inventor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不是inventor文件的图标,这是solidwork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不是inventor文件的图标,这是solidworks的。

这是我借用solidworks 截的图inventor我没截,朋友你知道inventor2016这种看不了预览图怎么解决吗?

网友(2018-07-06):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借用solidworks 截的图inventor我没截,朋友你知道inventor2016这种看不了预览图怎么解决吗?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