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钢高温物理性能

楼主(2017-11-02):
硅钢的高温物理性能有谁知道怎么找?包括包括弹性模量、泊松比、热膨胀系数、导热系数等,找了好多都没有

网友A:
执行标准:GB/T1222-2007

网友:
硅钢是含硅量在3%~5%左右、其它主要是铁的硅铁合金。
对硅钢性能的要求 主要是:1、铁损低,这是硅钢片质量的最重要指标。各国都根据铁损值划分牌号,铁损愈低,牌号愈高。2、较强磁场下磁感应强度(磁感)高,这使电机和变压器的铁芯体积与重量减小,节约硅钢片、铜线和绝缘材料等。3、表面光滑、平整和厚度均匀,可以提高铁芯的填充系数。4、冲片性好,对制造微型、小型电动机更为重要。5、表面绝缘膜的附着性和焊接性良好,能防蚀和改善冲片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标准:GB/T1222-2007

那是弹簧,属于硅锰钢。不是硅钢,例如牌号为50W600的硅钢的高温物理性能,您可能找到。谢谢